技嘉845 北桥发热

楼主(2007-11-03):
技嘉845 加电后北桥及内存供电电路元件发热。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
那一般是内存供电出问题了.
情况要说清楚些.
什么板子 ?

网友:
主板机嘉GA-81RML,不知是什么品牌机。
不加电不热,加电后北桥及内存供电电路元件都发热。

网友:
你先查内存供电线路,把烫的元器件换掉试试看,你可以AGP查上假负载量下AD阻值,可以判断是否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
是集成显卡没有AGP插槽

网友:
CPU  AGP  DDB一般是它们的关系

网友:
看看内存供电管好不?
内存时钟芯片
你可一测量以下内存供电电压

网友:
内存供电电容也发热。希望给各维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