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S时段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11-03):
好多资料都提到3S时段.不明白.请教呀??
资料

网友:
图发出来,不要只提这个问题,还有就是百度去搜一下。百度是最好的师傅,有你修不明的或者维修过程中有遇到问题的时候去百度搜一下,说不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你是指CPU电路中的滤波状态吗?

网友:
3S 是指3V受控电压 IBM图纸都是用3S表示,B是睡眠电压,M是待机电压

网友:
过段时间时间我来发出去,多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