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07-11-03):
帮朋友修一台电脑,主板为华硕P4PE-X主板,硬盘为ST340810A。故障现象为开机完成自检后出现下列提示:
SMART  Failure  predicted  on  primary  master: ST340810A
WARNING: Immediately  back-up  your  datd  and  replace  your  hard  disk  drive
                A  failure  may  be  imminent
按F1可正常运行XP系统和其它应用程序,有过两次不能进入卓面的情况,有点象是中毒,又有过一二次不能引导的情况,但重新格式化后再装系统又能正常运行2-3个月的时间(每次格式化都比较顺利),本人怀疑是否0磁道有问题,但不敢肯定。请帮忙分析解答。

网友:
G表快满了,硬盘寿命快到了。
SMART  Failure  predicted  on  primary  master

网友:
呵呵,可以将G表转P表。不过得用PC3000才行啊!

网友:
如何消除警告,不按F1直接进入系统呢?本人PC3000还从未使用过。

网友:
华硕的主板,CMOS里找不到关闭SMART的选项?

网友:
MHDD的 smart off 命令可以关掉,但不等于问题不存在。等于说:好怕怕,我不管了。

网友:
学习了,张老师你蛮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