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11-03):
电源中一电容鼓包(小的)220v,470uf:能用(大的)250v,1000uf的电容替换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小的是200v,220uf

网友:
可以的 大的可以代小的这是原则

网友:
1000UF的,超过太多了,,,最好还是配和原来的一样容量,一样的耐压的吧.

网友:
超过太多了 大一点可以 耐压高点比较好

网友:
大一点没关系,太多就不好了

网友:
大胆的用吧,服务器上的电源就是2个250V/1000μF的。

网友: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大太多了。 最好原值带换。

网友:
具体线路具体分析,滤波一般是大些为好,但要考虑浪涌电流(保险电阻决定了)~

网友:
低频滤波电容越大越好!,但是如果有保险电阻就要考虑浪涌电流对保险电阻的承受力。但是对高频电源的电容就未必是越大越好了。

网友:
可以换的,但体积你可能受不了。

网友:
超得有点过多吧................

网友:
大太多了,一般大15就OK

网友:
大太多了,一般大容量的15%就OK

网友:
我认为不可以,容量最好不要超过330uf. 容量过大开机时充电电流太大易损保险,限流电阻,二极管等.容量并不是越大越好,要考虑电路的匹配.

网友:
应该没问题, 末端滤波电容!

网友(2008-01-02):
服务器上的电源就是2个250V/1000μF的!!可以换的,但体积你可能受不了。

网友:
只要能装的上,一般没问题的。。。。。。。。。。

网友:
如果短时间用应当没有问题 ,如果是长时间用最好换耐压值差不多的(要比原来的高点)容量选择可以加减15%的应当没有问题。。。。 在本论坛看到的 现学现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