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65MB的问题

楼主(2007-11-03):
本人的三星765MB,用了几年了,今天十月份以来,开始不正常了,开机可以通电,但通电后不是黑屏,就是屏幕出现红,或绿,或黄的颜色的交替。在黑屏情况下,用手按住下面的按钮,可以显示出正常的图像,一松手,又黑屏了,偶而情况下,开机又是正常的,可以用十几分钟,之后又不正常了。请问这是何故?
送修三星服务部已经三回了,还是没根本解决问题,今天上午送修,师傅说是虚焊,补焊后,拿回来,下午就又开始前述的故障了。
唉,头疼啊,恼火!
请教各位高手啦,这是何故障?

网友:
有可能该机的存储器问提,可重写数据一试!
或该机的MCU坏,可换新试一下!

网友:
把显示器的ROM数据重新写一下,CRT显示器工作时必须依赖ROM的正确数据。如果芯片损坏或数据丢失,显示器就无法正常工作,出现一些非常奇怪地故障现象。

网友:
这个没法回答得很准确,要检查里面的各项数据才行!

网友:
先看电源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