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惠科775CU联机黑屏,谢谢(已修复)

楼主(2007-11-03):
一台深圳惠科产的775CU17英寸纯平,不联机正常,联机黑屏,二次电压联机时由54V上升到74V左右就降下来(54V),由于是第一次遇到此类故障,不知道如何下手,所以向同行请教(或给个思路,先查那方面的电路,再查那方面的电路),谢谢了
[
]
黑屏

网友:
换该机的MCU试一下,或重写数据!

网友:
查行场同步信号输入的二极管,查PLL电路。换个行场芯片,还有瞬间是不是行保护了 。

网友:
信号线正常吗?

网友:
真的是信号线问题.-----14号芯线(V-SYNC)断路,在此感谢大家的热心回帖,特别是"七剑"同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