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怪现象???

楼主(2007-11-03):
技嘉845主板装不起系统,装到中途就走不动了,换了各种版本都不行啊,客户等得不耐烦了,我只好给别人换一张板.各位师兄能不能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技嘉主板

网友:
内存,CPU散热,电源,主板CPU供电旁边的电容,都会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
CPU供电旁边的电容是好的 没有鼓包现象

网友:
没有鼓包不代表就是好的啊!

网友:
有没有什么地方发烫的呀?
按 南桥和IO 也是这样吗?

网友:
这种现象好像遇到过,我遇到的好像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你有没有把各个配件测了没有,要是都正常,你把板子洗一下吧,,我遇到过好多,有的硬盘是好,但是换一个就行了,有的,座脏了,也会这样,,那是要人命的,搞的头都大了,找不到原因,你还是一个一个的换吧

网友:
南桥很烫 估计是它出问题了

网友:
量南桥第15针电压,正常1.7V

网友:
可是换了几次南桥还是那样,是不是没做好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