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主板故障,内存识别为什么这样

楼主(2007-11-04):
有两块主板一块是815EP的,一块是694T的板子,两块板子原来用的都是双面的内存条,256M的,用一根好的双面256上这两块板子上就是挡内存不过,换成单面的内存就能点亮机器,有人说是BANK问题,可是为什么原来能用,现在就不能用了,这种板子还能修吗?请高手帮忙看看,支点招啊,
内存不过

网友:
只能说是板子老化后兼容性下降吧!!!

网友:
那是哪部分老化了呢?

网友:
我也有过这样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就是想知道就算是老化,那应该是哪部分老化了,如果不是老化又是哪里坏了,希望老大们来看看出出招啊,

网友:
有可能是插槽老化接触不良了,好主板还是尽快扔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