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声音问题

楼主(2007-11-04):
请教老师一下我实际硕泰克845的板子,有时起动声音驱动好象掉了,但重起一次就有了,有时会这样,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重新做个系统~~~~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或者你的机器超频了.PCI时钟太高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更换主板后恢复正常,但不知道是主板哪儿的问题?、?、等待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