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4T Pro内存不过?

楼主(2007-11-04):
这是一张老板,因朋友必须用它来做ISA的PC3000,所以让我修修,现在的问题就跑代码到内存有时能过有时候不过。603AL也换过,就连旁边的电容都换了,用打阻卡显示电压不稳定。甚至于我还怀疑上是32.768出问题。
希望高手指点一下哪里的问题?
内存不过

网友:
论坛里关于内存不过的帖子相当的多,你可以搜索看看!

网友:
我可以告诉你,并请你转告你朋友:ISA用694并不好,最好是693A。而且板子一定要可靠,最好不用维修板。

网友:
兄弟,不行啊,他要支持图拉丁的......不好意思

网友:
兄弟,工作条件满不满足啊

网友:
时钟,复位都有,就是供电。真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这块板子已相当不可靠。

网友:
这样好难知道系乜问、题》》》

网友:
时钟正常 供电正常的话!打阻值 看看咯!看看 是否北桥线路到 内存槽 有短路!

网友:
不修咯,没动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