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VBB+爱蓝屏求助

楼主(2007-11-04):
华擎P4VBB+爱蓝屏,GHOST后第2遍装之前蓝屏,提示ATAPI,用做好系统的硬盘,出现WINDOWS画面就蓝了,不知怎样检修

网友:
是WINDOWS条滚动完蓝,电压都正常,32.768一个脚没波,一会看看电容怎样

网友:
用替换法定位到具体配件再来讨论。

网友:
请确认是否主板的问题。
另外,确实是主板问题,请测些数据或发些图片来。
如果你什么基础都没,硬想修的话--->请看楼上张先生签名。

网友:
我也修好一些主板,只有爱蓝屏,死机,重启这类疑难故障才会发来讨论一下,相信许多高手对这样现象也会感到一点棘手

网友:
华擎主板,给客户装过几台,全新,但都反应有问题,虽然不是大的毛病。现在已经不敢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