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E200显示器图像问题,进来帮忙下

楼主(2007-11-04):
一台sony E200的彩显,开机图像左右两边不断跳动,补焊过低板,测量过一/二次电滤波电容正常,场块供电,行逆程电容等都没有问题...

高手们支个招

网友:
在排除你彩显附近没有磁场的情况下,检测+B2电压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