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液晶屏因使用时间长了,颜色发黄能通过什么方法恢复 ...
如果液晶屏因使用时间长了,颜色发黄能通过什么方法恢复入新的色彩呢?

楼主(2007-11-04):
请教 各位大师傅,
有人说 换灯管就可以
但是 会不会 换了灯管以后 色彩没有原先新买的时候 一样鲜艳?
我见过有的显示器 黑色说白了就是灰色 那样的显示器是怎么回事呢?
希望大家能 给小弟一个解释谢谢!
使用时间

网友:
换灯管后 应当和新的相差不大 但换管后一般很难做到不漏光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就是灯管老化所致,所以换个灯管就好了

网友:
换灯管好像也不行的。

网友:
我 换 过 但是象鱼说的一样 黑色说白了就是灰色

网友:
调整显示器的白平衡试试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一般换灯管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有些老的笔记本屏就是黄色的
背光老化也会黄
要分情况对待

网友:
有的是灯管老化,有的是背光板本身的问题。。。

网友(2007-12-06):
如果发黄的话,就换背光膜应该没有问题,换膜 时要注意不要有灰尘进入。好像屏偏暗是换灯管,还要注意灯管槽里的反光纸是否偏黄或卷起。

网友:
发黄吧,,,灯管用久了会这样啊,整个背景光删发黄吧?
你先换了灯管再说....一般都是灯管用久了这样,换个你就发现很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发黄.灯管用久了会这样啊,整个背景光发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