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掉电的问题

楼主(2007-11-04):
现手上有一片ECS 845GV-M3板子,跑到C1就断电,一、两秒钟自动开机再过C1又断电,一直重复。请问各位老师这个什么问题?我现在是搞不懂了

网友:
典型的内存读不过,查内存相关电路 ,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现象,内存插槽短路,换过后好了,不知还有没有其他故障导致这样

网友:
LZ到新手区去看一下内存不过的帖吧

网友:
内存的各项供电、时钟都完全正常,                二楼的兄弟说的槽短路也不太可能

网友:
但内存过不去,怎么会短路呀

网友:
其实这个。。。楼主还是和我一样先去新手区逛逛吧

网友:
http://chinafix.com.cn/viewthrea ... &extra=page%3D2

这个是我前几天修的机器 似乎和你的差不多  主要是风扇卡的太紧了!

网友:
IO我换过了,现在还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想给它判死刑了(SB),

网友A:
内存不过跟SB什么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不过跟SB什么事?????.......... [

网友:
以前我遇到过
我的机器也是跑到C1就重启,不过是开机电路的问题,解决了,与开关5V有一个小三极管坏了.

网友:
可能是北桥虚焊了!压着北桥点复位看看能不能过,要不,断电清一下COMS跳线!我就修这个修好几个板!

网友:
修到过几块板,虽然不是C1,但也是档内存后掉电,都是NB虚焊

网友(2008-03-15):
不是吧,如果是NB虚焊的话,我现在又遇到这样的板了,上次的都没有搞掂

网友:
内存不过  查供电  时钟  打AD线判断NB的好坏啊!

网友:
先看看内存的供电.加焊IO.要不换个, :) :)

网友:
查内存电路啊. 这种板是这样设计的,不过内存掉电

网友:
好多高手,,学习大侠们的东西啦`~~
好开心噢~~

网友:
有CPU座虚焊的可能.拆开吹一段时间在看,我也遇到过

网友:
这个板相当怪的,以前也碰到过,清下CMOS就好了,但你的板看来没那么简单啊,大家的意见你只有参考下了挖

网友:
把以上每个人的方法试一下,如果还不行,就放弃吧,已经尽力了
试补焊下 内存排阻

网友:
谢谢楼上的大师们的建意,我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