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郁闷的主板故障。

楼主(2007-11-04):
开机00,更换IO,LM324后还是00,但只要开机状态拔掉20针ATX电源再插上即可正常开机,会是什么原因??
主板故障

网友:
你的意思是说每次关机后,能通电,但却无法开机走代码,要重插电源才行是吗

网友:
power ok 脚是不是高电位

网友:
能通电,不走代码,一定要重插20针电源插头才正常。
BIOS刷新了,还是一样的,power ok脚正常。
换了几个怀疑的电容,故障依旧。
都没头绪了。

网友:
你换个电源看看,也是这样的吗?

网友:
都换了N个电源了,头晕。

网友:
有复位吗???????????

网友:
有复位,各电压都正常。。

网友:
刷BIOS吧我碰过一块是这样的断电后要拔插以下电源硬盘借口才可一启动的

网友:
感觉和BIOS关系不大???莫非是主板供电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