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V505 右边USB不能用!!

楼主(2007-11-04):
笔记本右边那个USB不能用,不插外设测电压5V正常,数据脚无电压同正常那个口相同,插上外设如鼠标,灯不亮,此时测得5V电压拉低只有3.5V左右,数据脚一脚应为3.5V左右而只有2V左右.另一数据脚为无电压测得有1V多!这是和另一个好的USB相同情况下测得的,而跟线路没有跟上!!也去掉接5V电压到地的电容!!!请教!! 不会是南桥的问题吧! 谢谢

网友:
量数据线的对地二极体值!

网友:
不是桥的问题,如果桥有问题的话,应该两个一块都不能用的

网友:
笔记本USB供电有专门的电源IC。插上USB设备拉低了可能这个IC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了阻值和正常的那个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为什么数据线一个也被拉低,另一个本没有而有1V多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那个接在5V供电电感上面八脚IC那个啊

网友:
学习中,谢谢高手们的点评!!!!

网友:
直接飞一个+5V电压至USB供电端 看能恢复否 如不行则在怀疑是否SB的问题

网友:
首先电压就不对, 而不管电压就去检测数据脚?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是要知到是数据脚引起电压不对还是数据脚引起电压不对啊.在不插外设的情况下正常的啊

网友(2007-12-24):
给usb这边的口供电有问题了你可以从那连连一个过来试试看.

网友D:
断电情况下测量USB口的数据脚(2个)对地阻止,和正常的比较,如果一样,南桥就没问题。

重点检查5V电压脚,分析供电电路,找出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断电情况下测量USB口的数据脚(2个)对地阻止,和正常的比较,如果一样,南桥就没问题。

重点检查5V电压脚,分析供电电路,找出原因。

南桥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机子已经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