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的845uitra-c主板,升级BIOS后,用AGP挡D5

楼主(2007-11-04):
如题,一块V星的845uitra-c主板,P4 1.7G,神技的TNT2,金士顿DDR400内存,以前出现的问题是开机一段时间后自动关机,刚开始以为是散热问题,换风扇后还是原故障,从机箱内拆下主板,测量CPU、内存等电压都正常。于是就想刷一下BIOS,从网上当了一个,刷进后不能启动,POST卡显示D5,不再往下走了。刷回原来的BIOS后,可以开机,但不能用AGP的显卡了,只能用PCI的显卡。晕了。
1、先求一个最新的此板BIOS,此板的型号为MS-6566,此事请飞翔大侠帮忙。
2、不知主板是否还有别的问题,请各位大侠给点指导。在此一并谢谢!

网友:
把BIOS刷回,再测板上应该有其它地方的元件老化了,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是不是电容不鼓也不能说是电容没坏?

网友:
此板在V星官网有下载。

网友:
请教一问题 此板上的Q33为什么型号?  多谢。此管位置在机箱风扇插口右上方。多谢。

网友:
一般电解电容的损坏现象有:
A、漏液。主要原因是过压工作温升过快、电容本身漏电等造成;
B、外壳凸起、爆裂。严重超压工作、遭雷击、极性接反等造成;
C、漏电。电容老化或质量变差造成;
D、失效或容量变小。主要电容老化或是工作环境温度过高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