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换光了还关不了机,该咋办啊。。

楼主(2007-11-04):
一块昴达940的板子,NF6单芯片的,故障是开机正常,但按PWR-BT键主板无反应。当然我没试过进系统怎样,我是没插硬盘,等到显示,卡都跑到FF跑过了,正常这时应该可以关机断电的,但此板不行,IO换了,BIOS也换了,最后连桥和CPU座都换了,还是如此,板上就剩下一个网卡和一个声卡没动了,没招了啊,待指点中。。。

网友:
不要光换大件元件,最好先跑跑开机电路,然后看这条线路上有没有漏电或对地短路的小元件,如电阻,电容之类的

网友:
你看看14.318边上的106电阻,换换试试,我以前有一块就是这里出了问题.

网友:
BIOS旁边的小电阻,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温控识别芯片!如ATTP1

网友:
这板是单芯片的,没时钟,也没ATTP啊。。在系统里面可以用软关机,正常关机断电,但用PWRBT开关键关则没反应。开机一路的大小电容都全换过了啊,短接关机时,IO到南桥的脚也有跳变,就是南桥没信号过来啊。。。还放在那呢,修不出来。

网友:
期待问题解决。。。我只试过把晶震边的106电阻换掉可以解决的加电问题。你着个我到是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