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测试座,cpu供电正常,上cpu,无主供电.(找到故障点了)

楼主(2007-11-04):
精英pt800ce,电容漏夜,3个下管击穿.换过.上测试座,有主供电,1.9v.上cpu 主供电只有,0.3几v,和控制极电压一样.换过电源管理芯片,故障依旧.

网友:
急切需要知道原因,在线等,自己先等一下

网友:
把CPU供电全部的场管和滤波电容都换了看看.

网友:
看看别的管子有没有坏掉,可能带不动大负载

网友:
好,我这就去换,等我啊

网友:
换了所有供电管和,12v滤波电容,故障依旧

网友:
检查一下CPU座

网友:
换完连测试座都不亮了,还有补充一下,插cpu复位灯常亮

网友:
不是座子的问题

网友:
跟复位有关。查各个测试点的供电和时钟!

网友:
主要查个测试点的供电

网友:
你在插上CPU的时候,到处量量各处的场管的供电,我那天也是一块一样的,最后是北桥附近的一个管子S8050坏了。。

网友:
如果是BGA封装的U座
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是透针的那种插座,我已经找到毛病了.是图中中的sc1211坏了.虽然找到毛病了,但没有代换件,也没有办法,这种型好我遇到的少,也不值得邮购一回,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又修了同样的一块扳子,放了好长时间了,故障是发热严重.通过维修这快主板,我获得了一点点小经验.是我奋斗2个小时的结果.给和我一样菜鸟分享一下.修这种(尤其像上图的这种设计)发热严重的主板,可以从测量开关管的g极下手,你回发现,他们的电压值是有差异的.顺这这条路走下去,相信会有个好的结果.而且测量那个9脚的芯片(看似8脚.芯片底部的是第9脚,接地的)的二极管值也是个判断故障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