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共同提高.今后每天发工作日记.NO1 TM-P5M8PRO

楼主(2007-11-04):
每天修各种板.会向大家讨教技术问题.望大家共同提高.

1.接客户TM-P5M8PRO主板.775针.集成显卡.DDR1 DDR2双内存.

   经测试.跑C1不过. 供电电压2.5V 1.25V 均正常.各拉阻值正常.客户自带VDATA DDR1 512M内存条.
  供电周边无烧痕.RT9173. LM358.各管等正常.用我部测试用现代内存跑过一次.至52死机.
  可知南北桥及CPU座基本工作状态正常. 重写BIOS 无效. 但C1时BIOS灯常亮......

后用DDR2内存测试.一次成功.均通过.客户急要.所以给客户上了DDR2内存.正常做系统.交客户使用.

补:怀疑是DDR1内存插槽.坏.  不知道各位是否有什么高见.

网友:
只知道内存有DDR和DDRⅡ,没听说过内存有DDR1和DDR2。也没见过用DDR内存的主板还可以用DDRⅡ的。

网友:
他的意思是用第一条内存槽不行,主板上标DDR1,然后用第二条槽就OK了,主板上标DDR2?我就是这样理解了....

网友:
还有,有的主板是DDR和DDR II都有槽的....难道又是这个意思?

网友:
有的主板是DDR和DDR II都有槽的  可以用2种内存

网友:
内存旁边有没有跳线?

网友:
是的,有的主板是DDR和DDR2都有槽的,比如915就可以支持两种内存,但是能不能同时用就不知道了,以前VIA也出过,可以支持SDRAM和DDR内存的板子

网友:
不可以同时用的。

网友:
看来双内存也有好处。

网友:
是有两种槽的板子。。华硕。精英的都有。。精英的要跳线。。华硕的不用。。但绝对不能两种条子都插上用。。只能用一种。。不能混用。。

网友:
字面意思的争论无意义的.
板型号已交待清楚.可以自己上网查.是支持DDR和DDR2两种内存.不可以同时用.这板不用跳线.
以前修华硕的P4XP-X就是SD.DDR而且不用跳线切换.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DDR不过.DDR2就没问题.我的想法就是槽坏.想换的.但是客户急要.所以没结果了.

网友:
不是字字面意思的争论无意义的.主要是楼主你发贴不太清楚,
大家理解着比较费神罢了.还望大家以后发贴时多注意一点,~!`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