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停在开机logo,就不走了

楼主(2007-11-04):
msi的kt600,一直停在开机logo
是什么问题?

检测ide不过? debug卡停在38

网友:
忘记说了

ami的bios

有次走到了92

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缘故,焊在上面,麻烦

网友:
可以先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先换一条内存试试,不行的话,在触发后,量内存的核心供电和上拉供电正不正常,还是不行,就象你说的那样把BIOS直接焊在PCB板上,再不行就刷刷BIOS看看

网友:
应该是没检测到硬盘或光驱,看看硬盘和光驱是不是不正常,或者数据线坏

网友:
能进入COMS吗,能进的话关闭LOGO看是不是IDE检测困难,或者把IDE线全部拔掉,再开机看能不能过,极有可能硬盘有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