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IST哪种说法正确

楼主(2007-11-04):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刚学硬盘维修,对好多用语不是太熟,请都大家下面哪种说法正确:
P-LIST是硬盘的维护分区内的一个坏道列表,可以随时增加,但是容量比较小,只能记录少数坏道信息
G-LIST是厂家在出厂前就保存的坏道列表(因为硬盘在出厂时就有一定的坏道,只是一出厂就被屏蔽了),容量较大,几乎可以无限添加

P-list:
硬盘永久缺陷列表(又称工厂缺陷列表),是生产中产生的坏道列表;
G-list:
添加性缺陷列表(又称用户缺陷列表),是使用中产生的坏道列表。
这两个列表都需要特定的专业软件来查看,一般来说,查看及修改P-list难度更高,基本上只有厂家才能做到。

还有什么SRV,什么的,真的看不懂,有这方面的解释吗,谢谢大家

网友:
在PC3000中我看到这样的字样,

网友:
RZTBL viewing
p_list (hutl) reading
g_list reading
p_list (ap_pdl) reading
reading of SA defects
moving g_list to P-list
cleaing G_list
cleaing G_list and P_list

这些真的看不懂,在电脑上查了半天也没搞清楚

网友:
P-LIST是硬盘的维护分区内的一个坏道列表,可以随时增加,但是容量比较小,只能记录少数坏道信息
G-LIST是厂家在出厂前就保存的坏道列表(因为硬盘在出厂时就有一定的坏道,只是一出厂就被屏蔽了),容量较大,几乎可以无限添加

上面正好说倒了,P-LIST也没有无限那么大,就是大一些罢了。现在的硬盘早就不说坏道了。都说缺陷扇区的,概念不一样。

网友:
谢谢张老师的回答,看来学习电脑技术永远也跟不上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