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显示器模糊问题(在线等)

楼主(2007-11-04):
各位大虾,我是个菜鸟什么都不懂,现请教一个菜菜的问题。
一台用了六七年的ACER显示器,开机很模糊,我在高压包那调了一下,清了。。可开久一点。。又变得模湖了,字都看不清。。请问各位大虾,这是不是管座的问题。。还是显象管老化了

网友:
是高压包!

网友:
高压包 坏了,换一个

网友:
我也遇到过
自己没搞定
后来听别人说是亮度调节电压不足
惭愧

网友:
先把你管座换了再说

网友:
换高压包可能会好的,明基的显示器高压包坏的多

网友:
建议把管座拆下来然后用酒精把显示器的管角清洗下 换个管角。

网友:
先换管座,如不行的话就是行输出变压器聚集板坏了,换整个行输出变压器!

网友:
本人感觉是个小问题  有遇到过  买个电视机用的聚焦盒 5元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