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档次的主板修硬盘好一些。

楼主(2007-11-04):
想请教一下板主,修硬盘用什么档次和芯片组的主板好一些。过去听说过最好不用INTEL的原装主板,是这么回事吧。
芯片

网友:
pci3000直接配板的,指定的硬盘。
isa3000个人认为VIA693A的板子比较合适。板子要求稳定可靠。

网友:
使用MHDD、DM、效率源及无卡的PC3000等软件,用810或815主板行不行呢?

网友:
可以,但是低端配置会比较慢

网友:
偶用带ISA槽的694,845S感觉还行。
[
]

网友(2008-02-29):
用低配置的主板修盘也不会慢吧,高配置的也不一定好用

网友:
我想都是在dos下操作,配置的关系应该不太吧?

网友:
我用693 感觉还不错 别的应该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