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显示25,仍然能够点亮,但约二十多分钟后,反复重启,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7-11-04):
诊断卡显示25,仍然能够点亮,但约二十多分钟后,反复重启,进不了系统

网友:
25是你的诊断卡的问题。
20分钟重启,一般显卡的可能大点。

网友:
诊断卡在别的板上用没有问题.显卡在别的板上用也是好的

网友:
换了一块显卡也是一样的,是否南北桥有问题?

网友:
那样就只有考虑供电的问题了。

网友:
是进入系统后重启的吗?能进系统并正常运行?

网友:
挡25应该就是检查不过显卡

网友:
是否换显卡就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