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焊台的一点小窍门

楼主(2007-11-04):
其实我也是新手,在网上买了个KADA-850A风机式焊台,(便宜货才135元,不过以前没用过不知道比其他好点的差别在哪.
用了一段时间了,没出过故障,感觉还行)
我一般用3的风速4.5的温度拆IO25秒左右、内存颗粒、PWM等15秒左右、焊就稍快一点。
在拆焊各种插槽旁的器件过程中想出了一个小窍门:
因加热会使各种插槽边缘受损变形或者碳化,抽烟的朋友可以用烟盒里包烟的锡纸隔在被焊元件和插槽中间,因为锡
纸有金属层,散热快,这样拆焊时就能消耗掉一定热量,既挡住了热风又能散热,减少了损坏各种插槽的几率。建议
锡纸面积大一点好,散热快一点。
一点小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
“用烟盒里包烟的锡纸隔在被焊元件和插槽中间”是个好办法,可行吗?还是明天试一下。

网友:
有专用的隔热胶带卖的,那个用起来更方便些。

网友:
不错的主义,谢谢啦``

网友:
呵呵,面包店里的蛋挞吃完后的锡纸更好,我用的都是吃完蛋挞后的锡纸有点厚度散热更快些,希望朋友们用得上吧。

网友:
我用笔记本里拆的屏蔽层,很厚

网友:
我也是这样用的,很好的,有时也用香烟盒,是硬盒那种,有箭刀箭成需要的,很实用.

网友:
我也记不住那么多,谢谢了

网友:
不知道用风枪对温度有没有限制,我调到520度左右,风速3。10多秒就把IO取下来了。是在废板上练习的时候。

网友:
温度太高怕芯片受不了。

网友:
不错的主意,谢谢啦!!!!

网友:
不错的主意,谢谢啦

网友:
我也买了kada 850a,觉得风比较小,是不是其他的都这样?

网友:
锡纸不耐用,用不了几次就烧坏了
专用的隔热胶带,买起来要花钱的哦.......
我用的材料是易拉罐,哈哈,可剪成任意大小,可弯成任意形状,可重复使用........

网友(2007-12-15):
我都用高温纸,本人不吸烟不好找那个东西,呵呵

网友:
还有一点是锡纸可以反射热辐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