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4):
前些天 一
主板维修
故障是死机 检查发现北桥虚焊`加焊后开机正常 AGP显卡不亮屏 但上老PCI显卡则一切正常并不死机``
请教?
显卡
主板维修

网友:
查查AGP旁边的小三极管看看

网友:
呵呵 没加焊前 AGP是能用的

网友:
有没有刷BIOS呀?

网友:
说明加焊不成功,将就着用PCI显卡吧。

网友:
应该还是北桥的事,我这也有一块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BIOS也刷过,供电都正常。

网友:
后给客户的回答也是说北桥问题~!建议100元做桥```后给回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