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D1-X主板不认键盘。(已解决)

楼主(2007-11-05):
有一张华硕主板不认键盘故障,测5V电压正常,后来发现电脑在启动过程中鼠标能动,就是刚动桌面的那个时候鼠标都还能操作的,可是等到电脑完全启动好后,鼠标也不能操作了,测键盘和鼠标口的各电压在鼠标能动时5V、DATA、CLOCK都正常,但是启动好系统后鼠标和键盘的CLOCK电压就变得很低(0.2V左右),这时鼠标就不能操作了,键盘一直都不能操作。 拔下键盘后,鼠标可以一直使用,不再出现启动完系统后不能用的现象,这时测鼠标和键盘的5V、DATA、CLOCK电压分别一直稳定在5V、4.8V、4.8V。可是只要插上键盘后这几个电压在电脑启动的过程中是正常的,启动完后电压CLOCK电压就一下降鼠标就不能用了,换了好键盘也是这样,分别测键盘和鼠标的DATA和CLOCK对地电阻都是6.7K(我用的是机械表测的)。不知是哪儿有问题?

网友:
要是键盘口都好  就观察一下USB口 我见过很多都是USB口 导致 PS2不能用的 大多是 USB口烧了  或者是  U盘插反了 把借口弄的短路了

网友:
如果是接口短路了,那为什么不插键盘时鼠标能用呢?要是键盘口短路了,测电阻应该与鼠标口有区别呀。

网友:
换过I/O看哈呢!!!!!

网友:
看看跳线是不是跳对的,
要不就看旁边旁边的排组电容.
或者刷BIOS.换I/O.接口一个一个检查.
先排除简单的问题,

网友:
那排电容是换过了的哟。

网友:
换I/O试一下吧,我都有过这样的

网友:
I/O问题,上周才遇到过

网友:
有的时候电源功率不足也会这样的,遇到过几次.

网友:
已经搞定了,是BIOS的问题,重写BIOS后就好了。开始没有想到会是BIOS的问题。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呵呵。。。   这个问题小见。 但是难修哦!  搞来搞去是BIOS

楼主好样的。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