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P4PEN 主板不触发

楼主(2007-11-05):
一块双敏UP4PEN 主板不触发,测开关处,晶振,PCIA14,CMOS跳线处电压都正常。测I/O83627HF-AW 61脚5V电压正常,68脚有电压跳变,但73脚电压一直为0V,挑开73脚发现能触发了,但73脚的焊盘处却没有电压跳变,重新焊上73脚又不能触发了,73脚是SB给I/O的一个信号,是不是SB挂了啊?在线等高手指点
不触发

网友:
你量67PIN有无电压跳变?67PIN待机3.3V,触发0V.

网友:
67脚有点开关时有3。3V的电压跳变

网友:
那就可能是IO的问题,也有可能是SB的问题.
换个IO试一下.

网友:
我手里现在没有83627HF-AW的I/O,不知能不能用83627F-AW的代换啊?

网友:
用F代换HF有很多问题,风扇都有可能不转
最好还是原值代换
HF的比较好找的

网友:
同意六楼的观点,F换HF是会有很多问题的,风扇是不转的,这个是我早前换过的,所以我知到

网友:
I/O现在换过了,故障还是一样,73脚一直没有跳变,所以72脚一直为高电平。估计是SB坏了,先扔一边了。

网友:
没修好也让我学习不少了

网友:
我拿过一些好的板子量过W83627HF-AW的I/O他们的67脚电压好像一直都是3。3V啊,不论你触发不触发都是啊,以前看到师傅修过一个板子好像是不加电,师傅量了一下I/O的67脚没有电压就不在修了,它说是南桥坏了,我想67应该一直都得有3。3V的电压吧,不论你是否触发。只是个人看法,有不对的地方请提出。虚心求教。

网友:
I/O w83627的67脚应该是启动信号输入脚,应该始终有电压才对,10楼说的很好,不知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