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775针主板核心供电偏高压两倍达3V

楼主(2007-11-05):
华擎775针主板拿来时不触发,换83627EHG,拆下网卡后可以开机,各供电和时钟,复位信号都正常但发现一个怪现像:上假负载测CPU供电居然有3V之高,正常是1V,且电压慢慢下降,大约一秒钟下降0.1V,之后停在1.5V,电源管理IC6711,因没有此电源管理IC,现在束手无策了,请各位大哥指教?? 南桥有汤,但不是汤得很历害,

网友:
这板子不敢上U,要考虑PWM芯片及相关元件的问题。

网友:
是啊,因没有这形号的电源IC,不电上U,现在不知怎么办啦~!请先生指教测试点以排查IC以外故障

网友:
3V会烧CPU的,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