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咯吱咯吱叫,行管烧了(已修复)

楼主(2007-11-05):
开机咯吱咯吱叫,行管烧了,行管型号是BU2522AF
我用C5411换上后还是咯吱咯吱的叫,我还有C3997 C3998 BU4530AL这些能不能替换呀。
最后换了一个行管和一个二次电源管就好了.很简单的事整了一天呀

网友:
这种情况就不要先急着换行管了。先查出叫的原因,是哪里叫?要不,你换一下烧一个。

网友:
这是机是因为他用湿布擦拭显示器后开不开机的,是不是有水进入内部造 成的局部短路了烧的行管

网友:
现在我把行管拆下来了,他行正常亮绿灯开机了,就是不显示,也有高压声了,那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把行管拆下来,有高压声了?有点不明白。如果是双行管电路,倒是可以的。能不能把显示器的型号、故障现象描述,你所做的维修动作详细说一说。

网友:
好的,型号是LXH-P1569联想的15寸的

网友:
他以前的行管型号是BU2522AF三脚全短路了我用C54411换上后就咯吱咯吱叫,亮绿灯,后来我就把我换上去的5411拆下来了,开机有高压声了,也不咯吱咯吱叫了,就是不显示

网友:
快来帮帮我呀,我在线等呀

网友:
我刚发现灯丝也亮了

网友:
拆下行管是不会有高压的 那个高压声可能是消磁线圈的声音,把它拔下看看.
开机有吱吱声可能是电源坏了,也可能是行部分损坏,你在主电压上接个假负载测看主电压多少伏,看是不是高了,如果电源正常故障一定是在行部分!

网友:
BU2522AF 功率45W 电流10A 电压???  国产代用型号3DD157

C5411       功率60W 电流14A 电压1500V 频率 2M

网友:
那你的意思是用C5411可替换BU2522AF了

网友:
的确是起高压了,开机嘀....哒两声响和正常开机一样,就是图像没有

网友:
有没有哪位高手见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要用一个60W的灯泡来做假负载啊,各电压不测量是不能下结论的.
如果电压都正常就要看行激励是否有虚焊、电阻、电容变质,也就是与行管B极相连的电路。
最不愿看到的是行输出短路了!
另外如果BU2522AF不带阻尼二极管,那么阻尼二极管一定是在板上的(如果内带,板上就没有了),换管时要注意了,不能直接用带阻尼的行管代换,要换也要把板上的阻尼二极管给焊下。(阻尼二极管就是并在行管C极和E极间的一个二极管,有的行管内带,有的不带,测下就知道了)
唉,越说越搞不清了,祝你能轻松搞定,把结果报上来!

网友:
不可能有高压的,行管拆了,显示器灯丝和电视不同,是由开关电源直接供电的,C5411能直接代换!
用200欧假负载接行管处,测二次电压是否正常,改变输入信号分辨率,看二次电压是否跟随变化!

网友:
谢谢yymmyy的热心帮忙,我正在搞,稍后给你信

网友:
我现在有两个概念分不太清一个是B+ 另一个是+B,它们各起什么作用,具体在显示器上怎样查

网友:
现在又有新发现了,我看到一个IRF9620两个DS极是短路的,现在拆下来了,请问能用C4106或是用55N02代替吗

网友:
不行,这是降压型二次电源找原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