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板复位问题,

楼主(2007-11-05):
此板各供电正常,上假负载测CPU供电也正,时钟也正常,就是复位信号不正常,只有0.3V,量复位信号点直通到时钟IC的一脚,和IO,换IO无反应,换时钟IC,测假负载测复位有了,但高达3V,电源IC也换过,请各位大侠指教排查测试各测试点方法,以排查故障,多谢
cpu
cpu供电
测试点

网友:
CPU_RST 一般是北桥发出的,还没有遇到过由于时钟IC发出的

网友:
有些主板装假负载本是没有复位的,这是正常现象.

网友:
很有可能是南桥坏了,.
期待高手更准确的回答.

网友:
我看你修板不是换这就是哪

网友:
修板的理论不懂 摸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