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诊断卡

楼主(2007-11-05):
请问我在用主板诊断卡诊断主板故障时,上此诊断卡显示2625代码,请问各位大虾诊断卡显示此代码代表什么意义?

网友:
主要看后面的两位数,如果是技嘉的板子,跑25是正常的;其他的板子应该是档显卡

网友:
显卡呀  看看显卡 测量以下呀?

网友:
呵呵,一般主板跑到26就表示此主板正常了,赶快接个显示器看看吧

网友:
就是吗!都正常了还想怎么样?

网友:
应该正常了哦,接显示器了

网友:
小弟也是这方面搞不太懂,给楼主顶一下,看看有没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
标准的PCI卡,会在BIOS发出检查信号的时候,给出一个响应信号,主板接到这个响应的信号,才会给PCI设备分配工作时钟,而普通的DEBUG卡,并不是严格按照PCI规范来设计的,所以没设计这个响应信号,因此不能被主板分配工作时钟所以走到25或26时,你们量测DEBUG卡所在的槽,是没有PCI时钟的。这就是走到25.26码就会停掉的真实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