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GA-815EPT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7-11-05):
测供电都正常,但以下时钟不正常高低不一,CPU为0.7V,PCI为0.7V,AGP的有3.3V怎么办啊?

网友:
电池有电吗?????????

网友:
有电的3.0V,不知道是不是电压芯片的问题郁闷

网友:
一MS-6714的主板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开机后能听到清脆的BIOS自检声

上测试卡,显示82,主板自检都过了,BIOS也能检测到硬盘,但是当要进系统的时候,还没有出进系统的画面就会不动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接硬盘会出现一些字母提示,检测卡还会经过一串字母变化到FF,不过要等好半天,字母如下:   RPL-ROM-ADR:0011  093F0049D5
然后最后一行出现RPL-ROM-FFC:1 2 ... 50然后就说硬盘启动失败,放入启动盘,但一接IDE设备就不能到这一步,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
技嘉板查一下北桥供电。

MS-6714主板 重装一下系统。  换内存试试

网友:
感谢指点

是一个新的内荐条,换了一个还是这样,不接硬盘也会出82不能到FF

网友:
我一般 看看电容有没有问题先

网友:
是真品还是假的?

66OXT?带声卡的吗?~~~~~~~~~~~~~~

网友:
检查一下附近电容 :)

网友:
根据你进系统的故障现象应该刷BIOS试一下

网友:
重点看下CPU旁的几个大电容,不妨换几颗新电容上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