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S67无指示灯,无光栅

楼主(2007-11-05):
飞利浦107S67显示器开机无指示灯,无光栅,电压偏低且跳动,断开BT169后电压恢复正常, 怀疑MCU坏, 换MCU和晶振仍然故障情况不变, 这台飞利浦修得要死了!哪位大侠能给点技术指导!
显示器

网友:
检查BT169周边控制电路.

网友:
BT169是可控硅,在检修中最好不要断开它来修,小心损坏大面积的元件,你这应该是BT169控制电路有问题,或者是BT169自身不良引起的。请检查其周边电路。

网友:
应该是保护电路起控了。你要查控制极的电路看是哪一路电路引发可控硅动作。。。。。。。。。。。。。。。。。。。。。。。。。。

网友:
指示灯都不亮, 按键也没反应, 说明MCU没有工作,

网友:
楼主,在检查飞利浦机子时BT169的G脚是可以断开来判断,看来你没有检查CPU的复位电路,7803是否正常,3823电阻47K是不是开路了。
[
]

网友:
周边电路都已检查和代换! 估计是MCU坏,换的型号不对(后缀名).绝底失望!放弃了!

网友:
`应该是行电路,你查一下高压包边上到偏转插头有个稳压管坏了没,在换个包

网友:
建议检查行偏转线圈通过两个高压电容和一个二极管组成的到CPU的电路,还有高压包,我前几天的维修当中也是吃了CPU和MCU的亏了

网友:
指示灯都不亮, 按键也没反应, 应该是MC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