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5):
请教各位,高手,我是一位刚学显示器的, 还不知道C5885用什么代?请教一下!!!!急
显示器

网友:
大家怎么不回我的帖子啊~~~~~~~~~~

网友:
我本来是修主板的,现在也在学显示器,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
C5411 J6812 C5302 C5387 等等。。。。。。

网友:
谢谢你,我这里C5411多的是,只是我刚学不敢代,以后多多请教

网友:
一般同尺寸的行管都可以的 只是少数不行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多看些书后多看论坛的帖子再动手再发求助。就象你现在这个问题书上和坛子里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