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机无反应 主板报错"C0",期待高手解决`

楼主(2007-11-05):
Intel 845GV-M2的板子 主板一加电就报错C0 ;CPU,内存已换 都是好的~ 是不是主板毛病呢
cpu

网友:
看看这个帖吧!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网友:
和00,FF一个道理

网友:
CPU不工作啊,如果是从00跑到C0的,有可能和内存有关了

网友:
如果是开机就到CO是主板和CPU没工作 看看CPU的工作条件
如果是从00跑到CO 或C1的就是内存 看看内存的频率 和内存的工作条件呀 还有的是挑内存 或内存挑扳子 多试几次就确定了

网友:
楼上的方法我都试了` 用排除法这些问题我都一一排除了~ 问题解决了` 可是新问题又来了` 关机5分钟后在开机` 又是黑屏~ 报错"C0",然后把CMOS电池丢了` 在开机加电一切正常, 在关机5分钟左右又是黑屏~ 头大` 我个人估计是北桥出了问题` 各位高手认为呢?

网友:
顺着电池两脚往下查,应该能找出问题的

网友:
应该是内存过不去,估计是主板内存插槽的问题

网友:
C0上SPK,听下,一般CPU座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