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维修爱好者及同行

楼主(2007-11-05):
笔记本电脑电池不仅仅是电芯那么简单,英文直译应该叫智能电池,
既然说是智能就决定着他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电池作为笔记本电脑必要的部件之一,用户应当给予同笔记本电脑同样的重视态度,不好爱好者多是按照惯有思想,吧电池想象成了电芯.
    基本的说,笔记本电脑电池约等于电芯+只能控制电路
    下面是电池的核心部分,之所以称呼其为智能电池,正是因为笔记本电池中有着这部分电路,控制部分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功能:
    1.对电芯的保护功能.
    2.对电池的保护功能.
    3.报告给笔记本电脑,电池的自然情况.
    前两个功能包含温度过高过低保护,电流过大保护,电芯组过电压差保护,电芯过压保护,电芯欠压保护等.
    第三个功能主要用来完成笔记本端电池信息的显示,自动待机/休眠指令的发送电池控制自我休眠控制,以及由于1,2原因引起电池保护 电子保护和逻辑保护.
    电池常用的电子保护方式有:温度保险丝,电流保险丝,受控型自毁保险丝,mosfet电子开关等,前两种方式都是通过器件自身阀值保护,后两种都是由控制芯片(MCU)给指令完成,例如m37516/BQ2085/BQ2084/BQ2083等,当电测到电芯压差大于阀值,便会使受控型自毁保险丝熔断,且不可恢复,同时断开充电/放电控制的mosfet,使电池无输出,电芯对保护板无输入.
    当然,只能电池还有另外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数据部分,例如上例中的,可能是电芯一致性不好/电芯组点焊脱离等,引起的由于电芯压差超过阀值产生的电子线路上的保护,同时会被记录到mcu的存储器内(EEPROM等),这也就是为什么更换电芯后,电池还是不能使用的根本原因,行内行外俗称"电池锁了"关于接锁的具体办法这里不谈,只是在这里强调一点:
笔记本电池不是电芯+数据,而是电芯+控制部分,且控制部分是数字电子电路,因此不要认为数据ok电池就ok,数据是建立在其逻辑工作硬件良品的前提下,再简单的说,不少的电池是控制电路板上的某个器件出现问题,而不要吧这样的问题归类到电池数据问题内..
     "电池没有锁,需要接锁吗?"常听到这样的疑问,这就要谈及笔记本电池的另外一个智能之处,容量计量部分.
    电芯的充电是要根据其容量来控制的双阶段型充电方式(具体见他文)按照哲学讲,电芯是消耗品,终究有一天会失去其使用价值,那么电芯在这个有价值的服务期内,是处于递减的工作状态,也就是说电池上标注的XXXXmah会在电池的正常使用中减小,同时其他技术指标,例如电芯的内阻,自放电率等都会成一个倒U字型的曲线中变化着.那么笔记本电池在设计的时候为了考虑如此复杂的东西,就动用了控制芯片(专用单片机)来完成计量,保存,读取,修改这也就似的,电池出厂时,电池内部的程序数据与电池损坏时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些是制定这套控制系统的设计人员负责的优化设计.www.1bu8.com
    但是由于经济以及其他原因,我们不得不使用一些手段使得设计上是一次性的电池,变为可更换电芯的即非一次性电池来使用,那么修改数据就是形式下的必要产物
    因为在不对控制芯片内部的数据修改而更换新电芯的情况就和仓库进了大量货物,而账目上没有表现,其结果只是计算机按照数据做事,充电充更换前那么些电量,放电也是放更换前那些电量,因为我们没有告诉计算器我们实际有多少可以使用,而逻辑上,电芯是消耗品,不存在容量跟随使用的时间增加的自然现象.
    当然不排除一些mcu在设计上,留有自我修正的功能,这样的芯片我们只需要做正常的充电放电循环就可以了(如果使用WINDOWS操作系统请关闭3%待机功能)

网友:
学习中,谢谢楼主写的还真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