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贴讨论下关于装系统时掉电的维修方法

楼主(2007-11-05):
RT
手里目前有几块EB南桥的板子:ONDA 848、865,SOYO 865以及一块ECS的651+962板子,问题都是开机能点亮,装系统时掉电。上电后各关键点电压正常。上硬盘做系统时自动掉点,甚至从光盘启动GHOST也掉电,掉点后可以再触发点亮。更换过EB桥的I/O,以及SIS的触发相关的7474门电路三极管,问题依旧。
从故障表现上看个人认为装系统时供电不足所至,某部分供电场管软性击穿,以SIS为例更换了板上所有供电MOS管,还是掉电。
试过EB的板子在点亮后短接绿线,在装系统时无复位。感觉EB的板子SB的可能比较大。

请大家赐教讨论下

网友:
LZ有考虑内存的原因吗?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一下把,我遇到过这样的,挂硬盘就掉电

网友:
呵呵,肯定是板子的事了
换电源换内存换CPU我还是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