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讨教下用万用表测量内存

楼主(2007-11-05):
以前的老师告诉我用万用表可以测量内存的好坏
1内存金手指就几类 供电 空脚 时钟 复位 信号
其中 相同作用的 打阻值应该不会差的太多
把金手指 一个个的测量一遍
就知道哪个不正常了
不过这个方法不好用 也不准确 只是可以做为参考的呀
大家谁有好的办法 说了听听学学呀
信号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了,买个测试卡,或者用个RST软件测测就行了

网友:
有好的設備還是要省很多時間喔
而且不會誤辯。。

网友:
我有个想法,就是先把SPD卸下,然后在运行RST测试~!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可以拿打阻值卡对照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记得以前我也试过用万用表测内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