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76S黑屏

楼主(2007-11-05):
AOC176S开一机就黑屏然后显示“AOC”这是什么故障呀,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应该不是显示器问题
你用别的显示器互换下..
看看怎么样..如果正常.那么显示器有问题.要是不亮看看主机吧.

主机要是黑屏.那就不一定是什么件了

网友:

已换了显示器呀,主机没事的

网友:
你看看数据线。是不是换了。行场信号那两个。15针的13.14脚。

网友:
显示器显示厂商的LOGO,是因为没有检测到HV信号,进行待机状态。

网友:
估计你的显示器是没有问题的,数据线有问题,可能接触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