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了下845板的南桥后,点不亮了!!!!

楼主(2007-11-05):
加焊了下845板的南桥后,点不亮了!!!!
点不亮

网友:
是不是加焊时间过长,难桥报废了?

网友:
再搞几块就好了

网友:
南桥加热一般是没有什么用的
我试过几次了,都没有成功,那个就得把它取来做一下

网友:
加热是对于内部受潮的现象来处理的,对于虚焊就要重新做或者加焊

网友:
烧死了,我经常烧死。技术不行,呵呵

网友:
可能时间长了,芯片是不是塌下去了

网友:
你加焊时间不要过长了嘛
加热到轻轻一碰SN,能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