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在PCI3000的系统盘挂了,有没有办法救?

楼主(2007-11-05):
我刚买的PCI3000双核单卡。硬盘也是好不容易找到的。对应了一下,6Y080L0就是SN和要求的不一样。我的硬盘SN开头是Y3,我这个人对硬盘不是很了解。结果刷写固件,把要注册的硬盘搞成了敲盘,不知道各位高手们有什么办法救这块硬盘。我现在的PCI3000也能用啦。找到了一块40g的。但是因为敲盘,进入PCI3000根本无法检测到。
硬盘

网友:
那你只有用热交换这个方法了

网友:
你用的SN号应该是Y3开头的吧,当时写固件的时候如果不写1F模块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了,这个盘是可以修好的!再找个校验码一样的3个头的盘写1F进去就可以搞定了,如还有问题可以加我QQ帮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