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915pdt内存报警

楼主(2007-11-05):
ntel d915pdt内存报警,响一会就不响了。插上内存条后一通电风扇就转不报警,内存供电正常。南桥跟前有一个93c60以前谁焊过,93c60在这起甚么作用?该怎么修啊!
Intel

网友:
“ntel d915pdt内存报警,响一会就不响了”----
很多板子不插内存都会报警的
“插上内存条后一通电风扇就转不报警,内存供电正常”-------
到底是什么故障现象
请将问题描述清楚

网友:
怀疑内存槽供电电容有问题,楼主不妨检查一下!!!!!

网友:
电脑正常还是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