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系统里关机,显示器不工作了,但主机仍然工作??

楼主(2007-11-05):
大家有没有见过这种问题啊,????
从系统里点开始.........关机,.......显示器停止工作了,但主机仍然工作,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系统做过了,驱动是原装的,CMOS恢复出厂设置了,还是不行,??/
难道是主板上IO坏了,或者是南桥里集成的关机线路坏了,??
还请大家各抒已见 !~!~!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一次,但那次我把电源换了,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IO坏了,以前遇到过,系统点关机后,CPU风扇依然转不停,PCI上的诊断卡灯一直亮,后换IO后故障修复!

网友:
电源问题的多,我就遇到过很多次了

网友:
是不是有以前是集成声卡 或者继承其他的 然后你就多加了个 外界的设备 例如 声卡
以前见过 大多是硬件兼容问题 弄下来就正常拉!

网友:
楼主的问题小弟我也曾遇到,后来换了一块板子好了,测试发现是主板上的北桥损坏了,楼主不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