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信号描述一(故障分析入门)

楼主(2007-11-05):
针对很多维修人员对南桥信号分工不是很了解,维修时一味换桥,问他为什么,只能回答,换了就好了,到底为什么?不知道
对这样的回答你觉得怎么样?如果想知道为什么,如果怀疑南桥故障想知道应该测试什么地方,南桥引脚定义及信号描述是必须知道的
所以这是故障分析入门的课程,老鸟就不需要看了,下了的要顶哦,不是后面的可能你们再也看不到了,嘻嘻。
ICH信号说明
本章对每个信号进行详细描述. 这些信号是根据他们的功能安排其接口的。.
在信号名称的末尾有“#”号的表示它是动态的或者表示低电位有效。信号名称的末尾没有“#” 标志时表示信号是高电平有效
以下符号用于描述信号类型:
I         输入引脚
O         输出引脚
OD O         耗尽型输出脚.
I/OD         双向输入/耗尽型输出脚.
I/O         双向输入输出脚.

这些“类型” 为每个信号的信号功能运行状态的表示方式。 除非另有说明在3.2或者3.3中,一个信号要考虑到它的功能运行状态如: RTCRST#无效之后RTC信号是正常的, RSMRST# 无效之后休眠信号是正常的, PWROK有效之后核心信号是正常的, LAN_RST#无效之后LAN的信号是正常的

DMI (Direct Media Interface)主控器
表 2-1. DMI信号
名称        类型         描述
DMI0TXP, DMI0TXN         O         DMI 0号微分传输对
DMI0RXP, DMI0RXN         I         DMI 0号微分接受对
DMI1TXP, DMI1TXN         O         DMI 1号微分传输对
DMI1RXP, DMI1RXN         I         DMI 1号微分接受对
DMI2TXP, DMI2TXN         O         DMI 2号微分传输对
DMI2RXP, DMI2RXN         I         DMI 2号微分接受对
DMI3TXP, DMI3TXN         O         DMI 3号微分传输对
DMI3RXP, DMI3RXN         I         DMI 3号微分接受对
DMI_ZCOMP         I         阻抗补偿输入:确定DMI输入阻抗.
DMI_IRCOMP         O         阻抗/电流补偿输出: 确定 DMI 输出阻抗及偏流
2.2 PCI Express*
表 2-2. PCI Express* 信号
名称         类型         描述
PETp1, PETn1         O         PCI Express 1号微分传输对
PERp1, PERn1         I         PCI Express 1号微分接受对
PETp2, PETn2         O         PCI Express 2号微分传输对
PERp2, PERn2         I         PCI Express 2号微分接受对
PETp3, PETn3         O         PCI Express 3号微分传输对
PERp3, PERn3         I         PCI Express 3号微分接受对
PETp4, PETn4         O         PCI Express 4号微分传输对
PERp4, PERn4         I         PCI Express 4号微分接受对
PETp5, PETn5         O         PCI Express 5号微分传输对
PERp5, PERn5         I         PCI Express 5号微分接受对
PETp6/GLAN_TXp, PETn6/GLAN_TXn         O         PCI Express 6号微分传输对
这个微分对的功能就是网络接口传输对,当集成千兆网卡控制器时就开启它
PERp6/GLAN_RXp, PERn6/GLAN_RXn         I         PCI Express 6号微分接受对
这个微分对的功能就是网络接口接受对,当集成千兆网卡控制器时就开启它

2.3 LAN 连接接口
表 2-3. LAN 连接接口信号
名称         类型         描述
GLAN_CLK         I         千兆网卡输入时钟:时钟驱动按照LAN接口设备平台提供.这个频率将取决于LAN速度。
注解:这个时钟由LAN连接接口和千兆LAN连接接口共享
LAN_RXD[2:0]         I         接受数据: LAN平台连接设备用那些信号去传递数据和控制信号到集成的LAN控制器。这些信号集成了低效率上拉电阻
LAN_TXD[2:0]         O         传输数据: 这个LAN集成控制器用这些信号去传递数据和控制信息到LAN平台连接元件。
LAN_RSTSYNC         O         LAN复位/同步:这个复位/同步信号从LAN连接接口到物理设备,这个LAN平台连接设备复位和同步信号在Pin脚上是多元的。
注解: 这个时钟由LAN连接接口和千兆LAN连接接口共享

网友:
DMI释疑

我的英文确实很蹩脚,大家不要笑话我嘛,对很多技术非常专业的英文来说,翻译起来真的很难,有些能理解意思,无法表达出来,唉,早知道小学三年级应该努力一点,不至于连初中都考不上,这些东东对于我一个四年级的小学生来说已经不容易了,大家就勉强看吧,不要笑我呢。哈哈。
我来对这些信号作简单解释:
什么是DMI哩?简单解释就是南桥和北桥的通讯接口,不知道你们听说过Hub-Link没有,Intel最早使用Hub-Link,后来觉得Hub-Link太慢,就使用DMI,什么叫DMI哩?就是Direct Media Interface啦,翻译过来就是直接媒体接口,这可是个好东东,可以Chip to Chip,还集成了高级优先服务,允许并发通讯和真正的同步传输能力,它提供了真正同步传输和可配置的QoS(Quality Of Service)传输,ICH6以上的DMI支持两个及以上的虚拟通道:VC0和VC1,这两个通道有一个固定选择配置,VC1一直处于最高优先级,VC0是DMI的一个缺省通道,它一直是开启的。在所有DMI链接后面VC1必须表明是开启的并配置好的。但是它在软件看来确是完全透明的,早期的软件是不受影响的。
哈哈,现在好了,大家知道DMI是干什么的了,那么对于DIM信号功能引脚定义就非常有意义和价值了,想一想,如果DIM任意一只脚有故障,会出现什么现象哩?南桥和北桥不通讯,跑码多少哩?这个就请我们4楼的“精品白沙”给我们讲讲,因为它好像对Intel的PDF理解甚为透且,听听他的意见我们会获益更深的。
提醒一下,DMI_ZCOMP 和 DMI_IRCOMP 是容易出故障的哦,我是遇到过的,问我会出什么问题?我也不知道,自己想吧。
我会在下一个回复中继续讲解PCI-e解释,如果大家想听的话。
不知道我今天的翻译效果怎么样,谢谢大家捧场

网友A:
PCI-e信号释疑

大多数人不喜欢看回复,我喜欢反其道而行之,为什么我不在主题中把这些全部写进去哩?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工作紧张,无法一次全部写完,二是大家一次性理解这么高深的知识需要时间消化。
可能很多人不喜欢深入理解南北桥引脚信号,但是这些信号对主板正常工作至关重要,对于维修工作者来说理解是必要的,如果你耐心的看完这些东东,就是R&D的人对你也另眼相看了。
另外我把主题中的所有“微分传输”改为“差模输出”,“微分接受”改为“差模接受”。这样更准确一些。
在文章中提到多元信号是指该信号可以用于多种用途

言归正传,我们讲讲PCI-e的信号:
PCI-e共有6组信号发送引脚和6组信号接受引脚,(这里可是指的是PCI-eX1哦,别理解成PCI-eX16显卡接口了)每组两个,共十二组24 PIN其他脚没什么特点,但是第6对却要提一下:
PETp6/GLAN_TXp、PETn6/GLAN_TXn    当集成千兆网卡是启用的时候,这个信号用来作为千兆网卡的一对发送引脚
PERp6/GLAN_RXp、 PERn6/GLAN_RXn    当集成千兆网卡是启用的时候,这个信号用来作为千兆网卡的一对接受引脚

如此看来,如果不认千兆网卡或者无法传输数据,应该查这两组数据线的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LAN 信号释疑

南桥到LAN芯片共四组信号8个PIN脚:GLAN_CLK一个PIN脚 、LAN_RXD[2:0]三个PIN脚、LAN_TXD[2:0] 三个PIN脚、LAN_RSTSYNC  一个PIN脚。
       GLAN_CLK是一个多用信号,它可以用于10M/100M/1000M ,它的频率由网络速度决定。因为它是10M/100M网卡和千兆网卡共用,所以在LAN和千兆LAN里面都能能看到它的说明。
      LAN_RXD和LAN_TXD共六个Pin脚用于传输数据和控制信号,这些信号Pin脚在南桥里面已经集成了低功率上拉电阻。
      LAN_RSTSYNC  就是LAN复位和同步信号,这个Pin脚是一个多元Pin脚,当它为低电位时LAN芯片处于复位状态,当它为高电平时LAN芯片处于同步阶段。这就是所谓的多元信号Pin脚

网友(2008-04-20):
个人理解:PCIE、SATA还有DMI都是基于同一种原理。都是两根发送和两根接收构成的一组四根传输信号。

网友:
一般的示波器对PCIE信号是无能为力的。

如何进行PCI-Express的一致性测试和分析:
对于PCIE2.0的测试,根据PCIE 2.0 Base Rev0.7的规范,要求捕获1Million比特的数据进行眼图和抖动的测试,这就对测试仪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需要示波器在40GS/s的采样率下使用至少8M的存储深度一次性的捕获数据。同时规范要求示波器的带宽在12GHz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人不喜欢看回复,我喜欢反其道而行之,为什么我不在主题中把这些全部写进去哩?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工作紧张,无法一次全部写完,二是大家一次性理解这么高深的知识需要时间消化。
可能很多人不喜欢深 ...

不知道庸医参考的是哪个南桥。但说“PCI-e共有6组信号发送引脚和6组信号接受引脚”有些不妥,PCI-E有X1 X2 X4 X8 X16 X32的区分,所谓的X4,是指总线由4个lane组成,每个lane有一对发送差分信号和一对接收差分信号,即8根线。你说的6个lane,应该不是一个PCI-E的。可能是一个X4 和两个X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