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 580U 不知道能不能刷液晶的 看图片没有ISP接口呀

楼主(2007-11-06):
想买 580U 不知道能不能刷液晶的 看图片没有ISP接口呀
图片

网友:
想买 580U 不知道能不能刷液晶的 看图片没有ISP接口呀 还有内存的
想买 580U 不知道能不能刷液晶的 看图片没有ISP接口呀
不懂 看图片没看出来 是新手 是不是加转接口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转接口是不是都是接在上边那个接口上 不懂 谢谢能回答一下

网友:
还是3000U最保准。

网友:
580U的刷三星液晶的不行,最好3000U

网友:
我就只买了个580U的,3000U的暂时承受不了。ISP的烧录硬件也不是太贵,简单点的自己可以做的

网友:
谢谢大家 这两天想买
谢谢大家 这两天想买

网友A:
3000U的暂时承受不了

网友:
它是通用的编程器 怎么有ISP接口呢 嘿嘿

网友:
嘿嘿 还是3000U好呀 不过UXP也不错 只是更贵呢

网友:
UXP那个盗版的怎么样 有人用过吗 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