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nforce4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7-11-06):
MSI KEN8 ,nforce4芯片,常常出现开机显示器无反映,但观察主机,硬盘读盘和正常情况无异,键盘灯,鼠标都亮,且键盘Num lock可以正常切换,看上去似乎已经进入了系统。但显示器就是不亮,经测试 ,显示器无故障。更换显卡,也是同样的问题。这是不是主板问题,但问题是主机看上去一切正常。真是奇怪的问题??请教各位,非常感谢!!!

网友:
DEBUG卡有什么代码?

网友:
先换 个显示器试试。

网友:
楼主不要光看这些,这些只是个表象,你听飞翔老师的插个测试卡看一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