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6):
昨天遇到一块TM-845PEM的主板,能跑C1然后就是00 内存电压正常,刷BIOS,换IO问题一样,接下来不知查那里了,请高指点下呀!!!!!!!!!!!!!!!!!!!!!!!!!!
刷BIOS

网友:
查上拉排阻的阻值是否正常,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量过了没有问题目,不是知不是北桥的问题。晕死了!

网友:
你可以查一下CPU与内存的数据线.是不是有断线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LZ
学 会自己找帖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