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显示器15针信号线的制作方法

楼主(2007-11-06):
VGA头到底接几根线才可以啊
有红线、灰线、橙线、黄线、白线、黑线还有三条屏蔽线
求教各位大师怎样接才可以使用啊

网友:
红,绿,蓝。为三基色。小黄线,和黑线为H,V,白线为TEST

红,绿,蓝。为三基色。小黄线,和黑线为H,V,白线为TEST,灰线一般接地

网友:
VGA头引脚定义:
       . . . . .          1---R    2----G    3---B     (红绿蓝三基色屏蔽线的芯线)   4---空   5---空
      . . . . .           6---GND   7----GND   8---GND  (三基色对应地线)    9---空   10---空
       . . . . .         11---空   12---SCL    13---HS   14---VS     15----SDA
从图上看有主要的5根线接对就能用了,屏蔽线不接有干扰条纹.
你说的三条屏蔽线其芯线颜色是不是红,灰,蓝.若是的就接到对应的三基色上灰线接2
黄接13,白接14,黑接10,其他可以不接,

网友:
又学习了,谢谢4楼的详细讲解

网友:
1红2绿3蓝4空5地
6红屏蔽7绿屏蔽8蓝屏蔽9空10空
11空12DATA13行14场15SCL
外壳接线最外的屏蔽线
通常只要接红绿蓝三基色线级相应屏蔽线和行场线就可以了,其它可以不接。

网友:
我是早上发的哪个
我上面说的线怎样一一对应啊
没有绿色啊
行场是黄白线吗
屏蔽线不接会有问题吗

网友:
三基色的线好找 其它主要是找行和场了  要分析一下电路板就可以找到了